ASUS M2N-MX SE插12掉电

楼主(2012-06-29):
今晚无法入眠 想起朋友拿了两块主板给我叫我修修`两块都是AMD主板`技嘉哪个主板有复位不跑码`刷了BIOS就OK了`这主板修得轻松呀,另一块华硕板插12V掉电`不掉12V不掉`哪就慢慢查吧`看是哪里有问题`先测12V二级体值看是否短路`真让人失望呀,然后有测CPU核心供电常管DS级无果呀`晕了不可能放弃塞`好撇也是月饼老师教出来的塞`继续慢慢查吧,哇塞发现金子了`测总线供电无`G级0.5V D级1.24 S级0V 有开始慢长的跑线了`从G级跑呀跑呀跑到一个三级管C级`不对呀肯定还有其他地方相联`有继续跑呀跑到一个电阻相联还有一个电容,心喜了苗头有了哦,马上拿起我的万用表测电阻一端有无短路,嘿嘿不短,不短就好上电源吧测电阻一端有12V另一端0.5V,不用我说了塞罪魁祸首找到了`换之OK,大半夜了最后还是来两张图嘿嘿。

网友:
好撇也是月饼老师教出来的塞.塞是啥意思?就是入么?是不是入你的意思》?

网友:
分压电阻

网友:
楼主跑线功底不错啊

网友:
我的有一块CPU供电场管d级12v  。G.S.级无电压

网友:
我最怕就是跑线了

网友:
按你这样说第二块板子就是总线供电引起的故障咯

网友:
功夫了得赞一个

网友:
学了一段时间了,总线供电,还没换过电阻的。修的都是不是管就是IC

网友:
测量挺仔细的,小电阻能引起这一故障,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