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本子,cpu温度高。清过,都正常。还是温度高。

楼主(2012-06-29):
HP本子,一般情况下,60---73,但是一开视频温度就开始上升,会自动关机,鲁大师测也会。清洗了风扇,上过硅胶,出风口热风,AMD的U。这个咋办。。

网友:
换改良芯片呀

网友:
换个散热片吧,都检查了,这个查了吗?

网友:
如果散热器和CPU接触的很好,就该测量一下CPU供电了!如果供电偏高 换什么散热器都没用!

网友:
换个扇热器呢  在把风扇改常转撒

网友:
HP本是最头疼的,散热问题一直就不能解决,你CPU温度高,我常用的方法就是换风扇,加一个软垫子,会好一点,想彻底解决,有点难度

网友:
既然散热口排出的是热风那就说明散热是没有问题的,AMD的U你可以考虑下换U试试!

网友:
既然各方面接触都好还那样,应该是CPU供电方面有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
VCORE正常,热管好的,风速正常,绝对不好搞,能搞好这个的都是大神了,

网友:
让风扇全速转试一试。 俺也碰到过, 一开机温度不断升高,在70度左右,i7的4个核全部进入100%占用。
强行改让风扇全速转,照样升高到在70度左右,i7的4个核全部进入100%占用,只是时间延长了很多,于是烧了一天机,看看,好了, 俺也不知到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