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 bios 和南桥bios的区别

楼主(2012-06-29):
请问 通常升级bios是升级那个bios 主板上有两个储存芯片,一个4m 一个 16m 4m靠近 ec 16m靠近南桥。升级bios失败。开机没显示。要拆那个芯片升级才对呢
芯片
升级BIOS

网友:
弱弱的问下?
什么本啊
16m。我们常说的,升级BIOS.应该是BIOS文件
4M估计是其他的吧

网友:
还没见过16m的 最大也就是看到8m的
同意楼主:
4.0
sc370695426
同意楼主:

网友:
zzbyu
同意楼主:
笔记本上没看到16M的

网友:
hp 的 dm4 型号 是i5处理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