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进系统声音异常!!!

楼主(2012-06-29):
笔记本系统声音异常,声音低沉而有卡卡的感觉,就像录音机没电播放一样,但是使用音频设备播放音乐正常,系统重装了也不行,请问各位大虾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
做系统前后,用的播放软件是不是一个软件,可以换一个播放软件试试,如果不行,那应该就是声卡或功放问题了

网友:
插耳机会不会~?

网友:
换个声卡试试吧

网友:
换个声卡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  公布下

网友:
主要是电容。。。。。

网友:
声卡驱动的问题,去官网下载最新的更新一下。

网友:
声卡驱动有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