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体板怎么找出进高压的12V压

楼主(2012-06-29):
电源一体板怎么找出进高压的12V电压,有的一体板没有进高压的保险,哪怎么找呀

网友:
是显示器的高压一体板吧,找到470UF/25V  或都680UF/25V  的电容,其两脚就是12V电压,也可以用表笔测量一下后极电容上的电压,只要是12V就OK

网友:
一般是跳线的多 直接剪断就OK了

网友:
跑线路呗,变压器后面就两组电压,5V和12V。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找电容,变压器后面的几颗电容,有12V和5V,你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用表量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万用表没有啊?这么简单的问题:用表量一下各路电压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