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CCRTC\RTCRST#\待机3V\RSMRST#\各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29):
在论坛混了那么久,经常看到大家测量什么VCCRTC\RTCRST#\待机3V\RSMRST#\的。到现在还搞不懂VCCRTC\RTCRST#\待机3V\RSMRST#\这些是什么意思,该怎么测量。谢谢大家

网友:
RTC的英文全称是Real-Time Clock,翻译过来是实时时钟
RST的英文全称是Reset ,翻译过来是复位
RSMRST#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如果为低,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动作。RSMRST#可以在I/O、集成网卡等元件上量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