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2-06-29):
接修一台联想F41有背光无显,典型的显卡故障啊,还是R版的631显卡,清灰,报价,同行的报价100,加焊不亮,以为温度没够,继续焊一次,还是一样,拆下来重上锡重焊,还是不行,于是报价给客户,说要换显卡,同意,换上新的显卡,一个样.........,.人都呆了,全新1051+的白胶,也不亮,现在是啥情况呢?

网友:
那就不是显卡的问题了,再找其它的地方

网友:
外置呢..?   有木有掉点啊?

网友:
有暗影吗 有的话不是高压条就是灯管

网友:
哎。。。  现在的配件全新1051+的白胶 也不一定是好的 再换个试试

网友:
再看看有没有掉点  掉件

网友:
有背光无显,得从屏接口处打开突破口,不要盲目的干显卡,经验主义会害死人的.

网友:
屏上的信号都有了吗

网友:
把显存挨个换

网友:
我的F41A  有亮无显

网友:
试试外接亮不亮

网友(2012-08-02):
对不起误导大家了,最后原因找到了,是屏坏了,换屏了

网友:
这个问题  第一步应该做的嘛

网友:
现在买的显卡也有很多坏的

网友:
换个显卡板试试就知道 了

网友:
凡显示故障都应先外接试机。

网友:
最好先从屏换起试或者查下屏接口信号,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