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 求个思路

楼主(2012-06-29):
如图就是这样子 开机后还会一点点变暗 刚开机亮度是正常的
求个维修思路 我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点评):
用通用板点屏看看,是哪里的问

网友:
屏上问题,,查屏上几个电压是不是正常!!  或者你用通用版代换一下试试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
排除排线供电。应该是屏上的电路板有事。

网友:
这个花多是屏上那个大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应变地屏的问题啊!

网友:
屏挂掉了吧

网友:
屏线,或者驱动板,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先点屏 确定故障。

这是正确思路!必需的!

网友:
换个通用的板
试试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排除吧,。换了屏线。换驱动。最后在看屏电路...

网友:
怕真的是屏挂了吧

网友:
是屏线问题 弄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先用代换法排除屏的问题,若没问题,在试试屏线,高压板,都不行的话那就是屏了

网友:
换板点屏.依旧就屏坏.

网友:
报下屏型号吧,常见京东方的屏有这种情况

网友:
直接用套通用板点下屏就知道了

网友:
记得原来三星的741N好像  也有类似的情况  是驱动板的问题 先检查线排  再换通用驱动板试试 再 往下检查

网友:
用通用板加屏线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