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同行修东西怎么报价。。

楼主(2012-06-29):
比如显示器。。高压条。。
                     驱动板

                      电源板。。
                        怎么收费的。。

网友:
如果是冤家,比正常市场价高。 理由是,这个肯定太难修。
如果是客户,细水长流,打点折扣。

网友:
只要价格客户接受就OK

网友:
配件加工时,配件就不加钱了,工时必须得加

网友:
同行便宜点了 客户正常报价

网友:
便宜30-50就可以了

网友:
30-60   一般情况下

网友:
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