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SE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6-29):
华硕M2N68开机不定时掉电,一般都是十秒内,有时在自检画面,有时在进XP系统时,我应该从哪开始下手呢?
(确定主板故障,除了主板别的都换过了)

楼下说的对,加焊过桥好了

网友:
桥的问题 。加焊一下应该会好

网友:
确实,我刚加焊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板子还是一模一样的,确实好了

网友:
华硕intel的机器一样有这个问题。他多一个检测芯片引起的

网友:
前2天有一片CPU PLL 2.5V不正常,注意座旁边有个5脚的元件换个试下,更换后就OK了,有好结果一定要说出来。

网友:
桥虚焊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问题,反正华硕这板不好修

网友:
这大多都是桥空焊的事

网友:
  amd的、先bga北桥再说、

网友:
桥虚焊的多些。

网友:
加焊桥把。应该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 上显卡 不显示

网友:
单桥的最容易虚焊

网友:
对 单桥的  桥最容易坏!~

网友(2012-07-29):
我跟你的故障差不多,不定时掉电,供电时钟复位全都正常,外观OK!加焊了IC,涛声依旧,加桥,OK点亮,华硕好多问题都跟桥是离不开的

网友:
换下高点的cpu,不行的话就做桥,这种情况桥问题比较大!

网友:
按笔记本的维修思路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