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16 加热就出1.8V 手摸VDDQSET也能出

楼主(2012-06-29):
请教下 TPS51116产生1.8V内存供电的 只要加热下芯片就能出1.8V 过断时间就又掉电1.8V出来一下又没了 用手摸下51116的9脚VDDQSET也能开但是不能用万用表去测量一测这个信号就掉电 芯片换过了 请教下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芯片
掉电

网友:
这个是明基U101上网本 这是截的图
电阻PR32 PR30换过了 芯片也换了

网友:
是不有电容漏电啊, 楼主修好没有啊

网友:
没有的时候测下。。。。那里不正常。。。。

网友:
附近的电容 场馆换换看

网友:
不是附近的电容虚了就是板层问题

网友:
旁边有电容不良,全部换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