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康柏621机器拆掉CMOS电池自动加点可以点亮,装上CMOS电池就开不了

楼主(2012-06-29):
手里有台HP621的机器,如果把COMS电池拆下插上电源自动加电就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然后按开关机键也可以关机,但关了就在开不起来了,必须拔掉电源插头然后在次插上,让机器自动加电才可以亮,大家帮我研究下是什么原因,我在论坛看了又类似的帖子,说是休眠键的问题,但这个机器我看了, 没有休眠按键,不知道会不会跟南桥有关呢
开机键有3.3V电压,按开机键电压可以被拉低,可就是开不了

网友:
CMOS电路不正常吧

网友:
机子是不是有进水   CMOS电路查 南桥有没有腐蚀

网友:
刷BIOS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这机器有可能是被雷击的,开始是开机点不亮,电流跑1.2A感觉亮了,但屏幕没显示,在论坛看到说这机器南桥容易虚汗,这种故障是通病,于是就加焊了南桥,加焊后开机电流0.8几就不动了,回来发现网卡芯片特别烫,才知道是前几天打雷击中了,于是拆掉网卡刚好手里之前有各拆下来的南桥于是值上球,后试了可以点亮了,于是换了新的网卡芯片,进系统测试上网都没有问题,于是装机,装好了却不开机了,回来才发现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南桥芯片有问题,
大家帮我研究下,谢谢了

网友:
你换个南桥不就晓得了

网友:
唉呀 楼主你怎么不仔细啊     我在浙江温州   这几天经常打雷下暴雨  网卡坏的很多

网友:
昨天换了个南桥还是一样,还是自动可以加电。然后按开机键关机,在开就开不起来了,必须断电自动可以点亮

网友:
RTC模块有问题哦。查32.768和RTCVCC上的原件。

网友:
休眠键压住住了吧,你看看休眠按钮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没有休眠键,开关面板上有几个三极管,好像是利用,屏头上的那个磁铁来实现的吧,机器上没有看到休眠键

网友:
是不是cmos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