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触发掉电简单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29):
IBM T43  触发掉电简单笔记本维修

IBM T43主板故障为待机0.05  3V 5V 1.5V 有输出,按下开关电流从0.05跳到0.00看现象怀疑有可能是后级短路保护了,也有可能是哪个条件不满足。拆开主板来打各电感对地阻均正常,看来是没有短路的那是哪里条件不满足呢,打开图纸看上电时序原来问题出在1.8V上面,在待机状态下1.8V应该有输出的现在没有那肯定触发不了,直接看U7  14V+ 16V  22VCC 19VDD 5V 6脚REF 无电压正常应为2.0V 怀疑U7不良换上后触电流上去了接屏显示!

网友:
T43待机有1.8压

网友:
有图有点位果然好修,就是不知道这些资料从哪里来,我很想知道

网友(点评):
我也想学这方面的课程.

网友:
不错修得好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不错,运气真好,我的不一样了,35V,1.8  1.5V 都正常,待机0.023,一触发,电流上升到0.7  1.2 最后掉到0, 网卡被雷劈了(上面描述的是拆掉网卡之后的现象), 真不知道南桥的机率有多大? 请问高手看看

网友:
IBM拔掉CMOS电池后,
掉电2次第3次才能亮

网友:
恭喜楼主准备返修,呵呵!

网友(点评):
请问所言为何?能说明白点不?

网友:
IBM拔掉CMOS电池后,
掉电2次第3次才能亮
不会吧?我停在放电这个问题上!我都电了好几次了,继续求助!

网友:
有图有点位果然好修

网友:
谢谢分享。你都是在哪找的图纸和点位图啊。请指点

网友:
有时候碰到掉电的机子真的没头绪

网友:
有电路图和点位图看样子好修多了。。。学习了。

网友:
有点位图真好

网友:
有思路+电路图
就能搞好机子

网友:
其实像这种问题,是比较好修的!!!没有基准电压,那电感上也不会有电压出来的,用示波器点住,开机就知道啦!!

网友:
谢谢。学习了很给力

网友:
思路很好,在那找的点位图

网友:
这里容易坏是通病来的

网友:
我是新手  膜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