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S661GXM-775 内存时钟全无,跑D0

楼主(2012-06-29):
技嘉8S661GXM-775  内存时钟全无,跑D0    CPU电压正常,PCI时钟复位都正常,此板用的两个时钟芯片,主时钟芯片 ICS 952018AF   内存独立时钟芯片为ICS93722CF   内存独立时钟有3.3V跟2.5V电压,此芯片需不需要开启信号啊, 由于找不到电路图,所以请教各位,另外内存附近有两个MOS管很发烫,换过后一样的,MOS管G极4.45V D极3.28V  S极的电压为1.85V S极像跟是给南桥供电的,  没思路了,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找一下控制IC可能虚焊了或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