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的MZN68-AM SE 掉电

楼主(2012-06-29):
插4pin时触发两三秒就掉!不插4pin不掉是什么问题!  手上有几块都这样的!不知道跟桥有关吗?应该没观系!那应该是cpu供电电路问题!这种板子是单桥的!我不知道是cpu供电哪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还是找个老师修吧,省的扩大故障

网友:
下个图纸慢慢找啊

网友:
所有供电正常不?,打阻值?,刷BIOS ?,哦CPU座旁有个5脚的35RB是3.3V转2.5V的就是PLL2.5V不正常也会掉电,更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