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个奇怪的电源长城ATX-350P4(已修复)

楼主(2012-06-29):
空载电源各电压基本正常,就红线有点高 5.19v  白线有点低4.28v、蓝线10.8v
接上主板负载无法启动电脑,但是电源风扇是转的,说明电源运行正常。
难道是红线5.19v电压高了,主板保护,但是主板风扇也转的。奇怪了,

后来发现变压器有吱吱响。。。(换了大电容旁边的10.4欧姆的电阻后不响了但还是无法开机)
原来是怀孕的大电容和电容旁边的电阻问题,,换了电阻和电容就好了,,

网友:
加载后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
有短路或变压器扎间短路

网友A:
看7500 8  11 脚是否电压一样  查推动管和主开关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7500 8  11 脚是否电压一样  查推动管和主开关管。

8脚11脚一样,,两个大电容有一个怀孕 负载,,怀孕大电容电压波动很厉害,,不怀孕的,,70v左右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11脚一样,,两个大电容有一个怀孕 负载,,怀孕大电容电压波动很厉害,,不怀孕的,,70v左右

把均压电阻也换了 2个换成一样的150K~220K都行。鼓了的电容肯定这个电阻开路了。

已经修好了,,是电容和电阻问题,。。。

网友:
吱吱响一般是电感的问题吧?

网友:
怀孕的,先生了再说!你这空载电压低了,3.3V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