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1

楼主(2012-06-29):
手里有台HP621的机器,如果把COMS电池拆下插上电源自动加电就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然后按开关机键也可以关机,但关了就在开不起来了,必须拔掉电源插头然后在次插上,让机器自动加电才可以亮,开机键有3.3V电压,按开机键电压可以被拉低,可就是开不了- h%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