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反复重启

楼主(2012-06-29):
机器没有进水的痕迹,开机电流到0.08-0.12就掉了 然后就重启,把CPU拆机  就不重启电流在0.34左右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换CPU故障和原来一样,真不知道怎么去修了 请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修好了没有,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511的刷BIOS  这机子BIOS爱出问题

网友:
看到好多都是说刷BIOS,有哪位师傅修好了这样的问题。有的话把BIOS传一下,INTEL 的独显。再问一下,BIOS会不会影响CPURST

网友:
楼主机子修好没有呢??分享一下!

网友:
量一下电子有没有电!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吧,

网友:
机器修好了  是CPU 座旁边的6脚的管子确电压 两个脚连接就好了

网友:
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在不断的复位,你从复位电路开始查,应该会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