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板子怪毛病,有时不能识别硬盘

楼主(2012-06-29):
接了台机器,2代杂牌主板独桥,开机不识别硬盘,BOSS下能看到硬盘,取下来测试硬盘是好的,装回去又能进系统了,很纠结,也就是偶尔不能识别硬盘,先换了个硬盘,居然换个硬盘不能分区,只好在其他机器上对硬盘分区装机,试机三天OK。客户取回去又出现偶尔不识别硬盘的情况,拿到店里面又没问题,难道机器还要看地方看心情,还真不想动主板.....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可能是电源问题

同意楼主

网友:
桥虚汗 bios

就是这问题

网友:
单桥毛病比较多,建议加焊,不行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