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两台开机跑E0 前面没有跑代码,直接到E0 ,换过BIOS一样

楼主(2012-06-29):
IBM X40 两台开机跑E0 前面没有跑代码,直接到E0 ,换过BIOS一样

网友:
查板载内存

网友:
看代码是内存不过,但开机就跑E0也不对

网友:
也不是太别捏,感觉还算正常,。,看电流

网友:
看看电流吧,感觉内存不对

网友:
内存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跑CPU。查时钟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