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2-06-29):
   thinkpad t61 开机报错  thermal   sensing error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掉电什么问题啊!求高手解释!谢谢!

网友A:
大致意思是热传感器未正常工作

网友:
风扇没转啊。。。。

网友B:
温控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控芯片。。。

是温度过高的问题啊?我拆下清灰发现里面没有灰,很干净啊!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致意思是热传感器未正常工作

可以讲讲具体情况吗?

网友:
风扇是改过的吗

网友:
是不是升级了CPU?

网友:
不是的话就是风扇和温控线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温度过高的问题啊?我拆下清灰发现里面没有灰,很干净啊!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掉电 散热处理好了没有   再看看温控  把温控芯片拆下来还掉不掉电。。。电流到了那里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