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挂墙液晶,到亚克力液晶,到装入笔记本主板...(未完成,慢更新)

楼主(2012-06-29):
既然制作出来是工具用,那就放在工具版吧.

N年前喜欢用挂墙液晶省地方,方便试机测机.

空余时间也做了一个小液晶做电视,有AV方便上门去测试视频监控,后来发现不是专业搞监控的,拿这个没多大用处.

现在网络普及,网启功能已经稳定使用两年多,用普通电脑容易中毒,单独使用一台电脑费电又浪费材料.于是想到了笔记本料板,所以改装了这个有机玻璃笔记本.作为店里最有用的自制工具.
制作目的:
1,作为文件服务器,以应付日益增多的驱动量及安装文件数量
2,作为网启服务器,提供常用ghost安装,以及win7等大容量ghost文件;重要客户系统备份和储存.
3,为网络视频监控服务器端做视频生成文件的储存.
4,省电,体积小,噪音小,发热量少.平时不接KB/MO,需要时可以接上.
5,为ATEN视频共享器提供信号源,提供可以同时八台液晶稳定烧机信号的条件
6,做为一个打印机共享器,USB打印机无问题,现在难题是怎样制作一个LPT接口.

因为时间不充许,制作已经有一个月,但实制使用的时间只有一天左右,有空时才搞,上几个半成品图,已后陆续更新一下,直至完成.
图中走线未整理,因改IDE难看和麻烦,so台机硬盘使用SATA接口,供电直接使用MP2307把20V降压成12V和5V,最大3A电流,PWM也是省电因素之一.mp2307启动信号来自板子的5V硬盘供电,后面提供原理图.板子是修好的料板,CPU为CM430.CPU风扇为昂达N61散热器,增加三洋四CM.无线网卡用技加的54M.已经成功安装系统,接下来是改制液晶,VGA口常输出和各个按键.
现在20V供电带硬盘是1A,所以功率在20W多点,加液晶后可能会高点.

下面是mp2307原理图,把100K断开,接到5V硬盘供电处提供开启.实际硬盘工作时发热量很低,纹波也在可接受范围内.

PS:看谁能猜到这是什么主板.

这里请教一下大家,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不接LVDS情况下,VGA口在启时有信号,进系统时没有,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按快捷才能切换)
2,FN+内屏/外屏切换,怎么实现搞到一个轻触按键上面,方便关闭内置液晶屏.
3,LPT接口,在不增加其他PCI设备的情况下,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4,液晶屏以前使用的是无24C芯片的800X600三星屏,想用回原来的屏,在不增加24C芯片的情况下能实现?

补充内容 (2012-7-5 15:11):
制作已经完成,投入测试.不再更新.网友说的改触屏,没有多大意义,毕竟是放在不常被人碰到的隐蔽处,且而不常操作.

补充内容 (2012-7-7 15:14):
21楼更新使用图片

如果在改个触摸屏的话就强暴了

网友:
我来先坐沙发。IBM T6X的主板。第一个问题装好驱动,装好LVDS切换好后,以后应该不用切换了。 第二个问题研究键盘FN键和内外屏切换键。或者看有 没有什么按键精灵。第三个看看拓展坞,不过好像没有LPT。第三个问题没看明白。

网友:
多谢友安,等下看看拓展坞

网友:
我是把华硕的一个本接在电视山的,也遇过第一个问题,我的做法是只要不拔掉vga头 ,系统就不会自动切换到内屏,其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可以找找图纸啊,看看vga的开启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很强大,作者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
以前在厂里也用有机玻璃做夹具,但做了这么多年也达不到LZ的手工水平。

网友:
楼主你就不怕着火吗?

打错,中级才对.
初级电工证,IC卡上岗证.读四年书的成果,相信坛里有电工上岗证的不多.所以安全可以放心.

网友:
看到你这些,我们的台式机和笔记本都弱爆了

网友A:
楼主改了个12V给硬盘,不过我觉得搞这个似乎有些多余吧,还不如搞个笔记本呢

网友B:
我很想做个亚克力的机箱

网友:
准备搞2T的,笔记本你找个2T的难.而且,笔记本7200rpm的难找吧?还有从技术角度而言,同容量的硬盘,2.5寸的密度肯定比3.5寸盘大,密度大容易坏,数据安全也是考虑的因素.
mps2307的成品进口模块我有几百个存货,你看图片就知道了,只需改动一个电阻就可以输出1-20V任意电压.
总之都是想稳定运行24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了个12V给硬盘,不过我觉得搞这个似乎有些多余吧,还不如搞个笔记本呢

况且,主板本来就有5V,为什么我硬盘不用5V而用20V PWM降压,也是有原因的,一来不让板上的PWM电路负荷过重,二是高电压PWM模式下面转换效率是最高的,也能省电.这就是为什么主板用12V供给CPU,而不用5V或3.3V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想做个亚克力的机箱

这个算是初期作品,正在筹备更小体积的亚克力机箱,用的是P8600CPU,9200显卡的本本主板,不会做进液晶屏和喇叭,所以体积更小,更薄.尺寸已经做好,等这个做好后就会找人制作箱子.

网友:
不错,你是用什么切割亚克力的?

网友:
本文来自:迅维可以呵以看懂也,看懂也

网友:
更新几张图片,昨晚搞了半小时,试测了屏,兼容性有点差.

人为制造高压开启信号测试

高压12V0.34A,带硬盘后在桌面20V是0.97A加起来才1.几安

分屏兼容性有点差,放歌时电流高点,同时把高压设为20V电流更小了.

补充内容 (2012-7-1 21:51):
最后一个图片是挂上台式机硬盘,液晶,电流总和大概1.1A在桌面.估算功率大既也只有30W左右.

西瓜是亮点,用勺侩着吃的?

网友:
补两张完成后的.
测试稳定后再重新走线.

网友:
制作好后20V桌面电流1.1A(挂硬盘,CCLF背光,液晶800X600,不明白反而少了).复制文件或电影电流1.2A.
功耗方面比较满意了.

网友:
更新一张测试过程中用来做数据恢复的样子,还没有正式使用就帮赚了四百,功劳不少

网友:
改的很拉轰的说,楼主真有心

网友C:
直接用USB转LPT线就OK了 更方便的

网友:
不错,只不过很多人没那个闲心弄这些了

网友(2012-07-29):
你可以吧VGA头的13(行)、14(场)脚接开关这样不用拔VGA头。我现在用着呢!我的显示器需要VGA和DVI两个信号切换来回插拔接口又坏的快所以VGA接13、14 DVI接那组时钟线上了这样就实现拨档开关的切换了不用拔信号插头了
只是一点建议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手强,我也是动力做一 个但时间不多。。。。

网友D:
工艺很强大,但是辐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艺很强大,但是辐射............................

请说明那些是幅射源?

在本地论坛,我增经回复过这个问题,兄弟你需要加深对电波的认识了.
引用:
请先学习EMI相关
机箱内部并无任何特高频
这个机箱内部并没有电源,电源是用IBM原装20V电源,内部是铜皮包果的.

同时请提高一下自己的电波知识,以高明电台FM88.3为例(频率88.3mhz调频工作),在高明区对荷城居民产生的幅射强度是多少?再以高明区公安局集群对讲机系统,在空中发射的3XXMhz为例,产生的幅射强度是多少?还有移动/联通/电信900Mhz的基站幅射强度又是多少?

你每日都在接受幅射,并不比电脑少,一台电脑最大的幅射源是电源,产生大量的寄生幅射,电脑用杂牌电源除了幅射大,还会影响电网功率因素.所以我在这个机箱可以内置电源的情况下,仍然使用外置原装电源,这是有着重考虑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USB转LPT线就OK了 更方便的

usb转lpt的转接卡我也找过,但是好像淘宝上面的都只能用在打印机上面,暂时还没找到可以用在其他设备上面的。

网友(2012-09-01):
听音乐时,喇叭的震动会不会将硬盘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USB转LPT线就OK了 更方便的

“3,LPT接口,在不增加其他PCI设备的情况下,有没有实现的可能”,这要你实现什么要求了,如果是简单的LPT I/O控制设备,USB转LPT是可以的;但要完全实现并口打印功能,则很难很难。这是世界性难题,信号兼容没解决好,类似的问题还有USB转串口。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打印始终不能像真正的并口一样流畅,小问题不断。

网友:
剑舞的电源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