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HR116D 主板维修给点思路。报E04错误。

楼主(2012-06-29):
接地不良导致故障,上图的两个芯片,确定坏了,但是搞不到,同时想问一下,这个芯片中有程序吗?另外这个三菱的设备要进行数据备份和恢复的操作如何进行?谢谢。。。。

网友:
帮你顶起来 等高手来答复吧

网友:
这种是工控板吧!这样的板子如果不太明显的故障一般是不好修的,可以求助板子的售后商看一看了,你的问题在论坛里估计很少有人知道的。

网友:
不晓得哦  和楼上意见一样  找专业的吧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