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A型液晶显示器,开机后指示灯亮,绿色,黑屏

楼主(2012-06-29):
检修:指示灯亮,且脱机呈橙色,和主机联机后呈绿色,开关机正常,靠近液晶屏仔细观察:屏上有字符显示,只是灯管不亮。由此判断电源电路和驱动板电路基本正常。故障应出现在高压电路。拆机后发现电源高压板上两个25V/uF的电容鼓起,高压电路中的贴片保险F200 熔断。更换坏件后试机,指示灯也不亮了。断电后测大电容上有280V电压(下降缓慢),说明晶振没有起镇。断开F200后通电指示灯能亮,可能后级有短路。检查Q205和Q206(40T03GP)正常,检查到Q201(w2k)时发现其G极和S极间漏电,Q204(W2X)三极间软击穿,用同规格元件更换后试机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检修过程,楼主能配图就好了

网友:
好修的就好修  不好修再怎么都修不好 ..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