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wb94k,亮俩三秒灭

楼主(2012-06-29):
美格wb94k,亮俩三秒灭,指示灯由蓝色变为橙色。开始这机子拿过来,电容爆了,电源接口虚焊,解决完后,还是不行,测高压板灯管按键都没问题,电源板部分电压正常,有5V输出到驱动板。怀疑驱动板问题,有哪位大师指点下啊

网友(点评):
检查电源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查下驱动板上的各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指示灯由蓝色变为橙色。你接信号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电源板拉低了没有啊    稳定不饿

网友:
去掉高压板试试

网友:
高压写保护了有没有。。。

网友:
正常,IC我都换了

网友:
刷程序了没 程序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