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时给客户修坏了,该怎么处理啊,求各位前辈给点建议

楼主(2012-06-29):
昨天有个客户拿过来一个特别老的笔记本 sony pcg-5a8p  的。奔M处理器   256内存   80G硬盘 都是毛病。打开机看了一下,系统有问题,但不支持U盘启动光驱也坏了,只能是拆下硬盘来拿到我的电脑上来装。一切弄好后,在接开关的那条扁线时特别的不好接,我便用镊子接触那个主板开关接口的触点,一个没弄好短路了闪出了火花把其中的一个特别小的电阻给烧了,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开关不管用了,只能用一个小铁丝触碰主板上开关接口的触点才能开机,但开机总不能这样弄吧,该 怎么弄呢?如果弄不好又该怎么跟客户解释呢??烦请前辈指点一二。

可能说得有些语无伦次,还请谅解。

网友:
还是给他修好吧

网友:
交点学费  叫别人修拉  不修你也交不了差啊

网友:
正常!
对。成长的过程难免要交点学费的。太过一帆风顺反而学不到知识

网友:
找个技术好点的修下,教训了

网友:
花点钱修好,总比赔一笔要好些吧

网友:
为了自己的声誉,尽力把它修好吧,把烧坏的电阻换掉就OK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只要是做维修的,这样的事情应该都会遇到,

网友:
哎 正常的  找个 厉害的给修好就行了

网友:
可以 飞线的 这个文体  最简单问题之一

网友:
如果单单烧啦个电阻就好办啦。自己动手试试换个电阻,换啦也不行就交学费吧拿去

网友:
换电阻啦!这个不是很难呀!

网友:
楼主,你最好发个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
交点学费让厉害的人修好

网友:
坏了就给人家修好吧,不会修就出钱吧

网友:
如果有条件就自己的换一个。没有就拿去修吧。你不觉得安装或者拆的时候应该要断电。

网友:
飞线试试吧,应该可以的!

网友: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实在不会修又不想花钱,就找那个短路点分两根线直接到开关,一样的作用啦

网友:
拆笔记本你竟然不拔电池?看来楼主你必须买这个教训的,出钱请别人修,别让客户知道,就这么简单!要不然就赔钱,走维修来的几乎都赔过钱,人总会失手的时候,但你这个确实是太离谱了

网友:
带电操作,再高的手也的失手的时候!!!赔钱!修!!!

网友:
把烧掉的零件换掉就行了,也不麻烦,如果自己不会搞,只能找个专业的花个几十块搞定消灾就行了

网友:
一定得修好,自己花点钱,找高手搞定

网友:
小问题,飞飞线,最好是有图有真相

网友:
拿到别的地方修呗。不能把客户丢了不是

网友:
这样的事对于维修人员来说是很正常的,自己动动手,不行的话,交学费给别人修了

网友:
你是来打酱油的吧!这种小问题拆开修好就完了呀

网友:
多处理问题维修吧

网友:
你用铁丝能开,飞线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修老机是有风险的

网友:
拆笔记本肯定要断电的,绝对不能偷懒

网友:
呵呵,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拿到一个同行那里,恰巧他那里有一台和我修的那台一样的废本,他把他那废本的开关线拆下来安到我这台上,一切正常了。看来是线有问题,总算是有惊无险,sony的线一般都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 坏,以后再碰到SONY的本一定要小心了。

网友(2013-05-08):
笔记本拆机一定要把电源适配器拔掉和拆掉电池,否则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