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复位求助

楼主(2012-06-29):
一块P31主板。 IT8712F-S IO。  上P4 CPU 能走E1。 上双核U无复位,但取下BIOS却可以复位了。 BIOS刷过,IO换过。一切供电正常。求思路

网友:
北桥  试试

网友:
应该是北桥

网友:
还有就是CPU座子 机会还比较大哦

网友:
时钟芯片

网友:
要有维修思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