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了台ibm t500 ati独显 的机器暗屏 求点位图

楼主(2012-06-29):
最近修了台ibm  t500  ati  hd 3650独显 的机器暗屏    求点位图

网友:
暗屏可以改线路啊

网友:
量下高压条上面的条件啊

网友:
开机测下高压板的电压满足了吗?主供电和开启信号?还有你外接个屏能亮吗?

网友:
高压板 灯管 显卡保险

网友:
暗屏好高的...线路有问题,飞线都可以解决吧

网友:
改一个高压条就是了撒

网友A:
这个机器屏线坏的也蛮多的

网友:
backlight—-on信号为ov      blon也为0v      没检测到屏   不知道瓶检测信号叫什么名

网友:
BACKLIGHT_ON亮度开启信号为0V    主板换了还是暗屏  屏线量了没问题  飞线3.3V到BACKLIGHT_ON可以正常亮机  但无法安装集显驱动    独显正常用没事  装不了XP系统 装完XP系统黑屏有启动音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在此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屏线坏的也蛮多的

BACKLIGHT_ON亮度开启信号为0V    主板换了还是暗屏  屏线量了没问题  飞线3.3V到BACKLIGHT_ON可以正常亮机  但无法安装集显驱动    独显正常用没事  装不了XP系统 装完XP系统黑屏有启动音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在此谢过!

网友B:
你把前级的线路断开啊  再飞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前级的线路断开啊  再飞线啊

很多你飞线了前路没断开会引起电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