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pm-hm 开机显示器画面后掉电

楼主(2012-06-29):
hp  主板开机后自动掉电       cpu  旁电容爆了  换后还是不行    i\o   桥都换过了    bios也刷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思路不对吧 没懂时序

网友A:
是不是提示风扇未检测到啊?我遇见过,也是换CPU旁边的电容。把风扇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提示风扇未检测到啊?我遇见过,也是换CPU旁边的电容。把风扇换个接口试试

找到问题了 进bios  吧cpu  fin  关了就好了 但不能上大得cpu  4600+   还是会掉电 现在用的36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了 进bios  吧cpu  fin  关了就好了 但不能上大得cpu  4600+   还是会掉电 现在用的3600+

哦,可以用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就是没思路  讲讲你的思路

不懂时序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时序阿

开机显示器后好像和时序没什么关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