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 进系统滚动条之后内屏无显示,外接正常求求求救。

楼主(2012-06-29):
如题,
IBM Z61 进系统滚动条之后内屏无显示,外接正常求求求救。
广达BV2 ,进系统之前全ok ,
无vcc3p。
无VCC3P_DRV,开启vcc3p的。
无PANEL_POWER_ON,转换为VCC3P_DRV
无DISP_ON,这个过一个跳线为PANEL_POWER_ON
DISP_ON为北桥发出来的。
现在请问下各位大侠,DISP_ON 需要什么条件才可以出来。
或者用什么信号直接代替,DISP_ON。省时又省力。

补充内容 (2012-7-1 16:27):
感谢8楼兄弟,机子修好了,可以封贴。屏接口旁边一个电阻坏了,应该是给高压板上供电的吧 小电压。

网友:
各位支招。急等。

网友:
应该是显卡那边有问题

网友:
那个进安全模式呢?能进去吗?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A:
楼主开机按F8进安全模式看一下,能不能内屏有显,有则为软件问题,不然则为BIOS或显卡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机按F8进安全模式看一下,能不能内屏有显,有则为软件问题,不然则为BIOS或显卡电路问题.

进安全模式 一样的。重新拿硬盘装了系统也一样 。

网友:
DISP-ON是屏开启信号,这里边不正常会导致VCC3P没有电压输出.查屏幕接口有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 安全模式 。故障一样。

那自己找电路图慢慢测那些元器件吧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先飞个3V看下,显示是否会正常,正常的话可以研究屏供电开启到底哪里涉及到,最后修不出来会改一个电路出来,

网友:
信号类的机器就是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