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ONDA 9600GSO GD3 花屏,是哪里坏

楼主(2012-06-29):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38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2953            0
FBA[63:32]           0        13226            0
FBB[31: 0]           0     50438608            0
FBB[63:32]           0        13252            0
FBC[31: 0]           0        13231            0
FBC[63:32]    11427371     22234101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11427371
Write   Error Count: 72725371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三通道都报错...GPU脱焊 或者显存供电故障可能性大

正解!

网友A:
请教一下如何看这些数字和英文,如何判断是哪个出问题啦,还有请问用什么软件检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如何看这些数字和英文,如何判断是哪个出问题啦,还有请问用什么软件检测的啊?

论坛上有的  你搜索下MATS 就有了 上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B:
芯片的1 2是B通道,3 4 是A通道,5 6 是C通道。

高手来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显存坏吗,GPU加焊过了

网友:
有试过。全部一起报错,重做了GPU还是一样,后来换掉了,就可以 你这种全部报错的,很难软件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1 2是B通道,3 4 是A通道,5 6 是C通道。

你修过??我遇到很多都是报a1 a2通道全坏的,怎么修??经验啊.谢谢

网友:
不是纯DOS或mats版本不对,这个结果并非全部报错,而只是B通道0-31出错,修多了自然会明白其中原理

G92的版本,应该没错,问题就是在纯DOS下运行的。
你说得对。他们只会看表面1现象。

网友:
这不是全花了吗。。。。还用分析那颗吗。。弄桥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