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辛巴达ATX电源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保护)

楼主(2012-06-29):
有一台机,开机电源指示灯一亮即灭。换电源没问题。确定是电源问题。拆下电源,为辛巴达的。上图:
通电,短接绿线,风扇一转就停了。想,有转动,绿线电压正常,那么一次侧待机应该是好的。
实际测试也是好的,推动开关管也是好的。推动变压器也有1V多电压,待机5V有,绿线5V也有,正常,电源芯片是WT7520如图:

各路输出的负载电阻测试也是好的。如图二极管也是好的:

求老师们给我说说维修思路,万分感谢哈!谢了!

hjq
看看R42是否烧坏?看上去有点可疑。

网友(点评):
这个电源好节省呀,EMI没有,就连后级输出的电感也节约了(波纹估计滤不清了)。还真不愧为“环保”英雄了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雷动九天!!!!!

网友:
保险或那个小电容工作不正常 需要慢慢检测啊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后面有短路。仔细检查各输出对地电阻。

网友(点评):
线:阻值。黄:309,红:51,橙:18,蓝:586,灰:633,绿:778,紫:156. 各位老师看看,各线的对地阻值有没有不对的啊?

网友:
把输出的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三角的肖特基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三个肖特基,我拆了2个,测量正常,2个二极管值,就又装回去了!难道是第3个???

网友:
把这2个三极管换一下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两个我在路测试了一下,三极管阻值基本正常,不过我听你的换一下试试。谢谢指点。希望能好!

网友:
检查一下辅助电源的次级的滤波电解是否正常?5V和12V的

网友:
板上元件好少,只适合学技术,不适合长期使用。这种问题像是后极有问题,也可能是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电源其实还是我们这边一个客户用来做点歌系统服务器的。也不知道那个2货给配的,坑爹。

网友:
我也不会啊 就那么一说

网友(点评):
瀑布汗啊……

网友:
后级短路,慢慢查查,

网友:
既然是保护了,肯定是二次输出部分有问题啊,将二次输出从变压器输出端断开分别试啊,看看那组电压部分有问题啊,顺藤摸瓜啊,或者是反馈电路,817光耦,TL431电路等等,有问题都会引起保护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祝你成功。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就那几个东西,要细查。

网友:
(续1)
经过一两天的电路检测,终于发现了一些端倪。
    首先,通电待机情况下,发现异味(焦味),立即断电,用手触摸发现一大滤波二极管发烫,上图:

正面:

发烫证明有短路,它所连接的元件也就2个。(1滤波电容和1个稳压二极管)。此二极管是辅助变压器待机下产生5V电压整流二极管,后接一个滤波电容到地,一般电源此时是通过7805稳压所得的+5VSB,而此杂牌电源则采用稳压二极管稳压所得5VSB。
如图:
A是整流二极管,B是电容C是稳压二极管D是5V紫色线,后面是地线。
拆下后测量,电容正常好的,二极管,正反向63欧,不正常,短路,如图:

后来想想,稳压5V,不要稳压二极管,电路照样可以用,也不用怕,因为有431,光耦负反馈,根本不用怕电压变化。不装此损坏稳压二极管后,整流二极管不在发烫,5V待机还是正常。
其实此损坏稳压二极管根本不影响此电源电路。保护原因还得继续查找。

                                                                                                    没完        后接——(续2)
因为下班了,没有拍照,只能明天拍了在接着发帖,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