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466m待机0.05a,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06-29):
接到一个机子不开机,插电源指示灯也不亮,电流表显示电流0.05a。

拆机发现没有待机电压,各路电源芯片都没有电,测得各上管对地阻值只有10欧左右。

图中pq9、pq10的g极相连都有18v多的电压,可是pq9的d、s极都有电压,pq10的s极有电,d极没电,d极对地阻值10欧。用电流法发现电流巨大,烧出一个pc129巨烫,把他取下来,一切就正常了。

拆开机子检查了一下,顾客说超过一百块就不修了我说那我就不修了,给你装上你拿走吧。最后磨蹭了半天谈到150块。
唉,挣钱难啊。

网友:
仁宝的板子,待机为0.05这个是最好修得.要是来个待机为0.001你就头大了!

网友:
又是烧鸡大法呀

网友:
让客户看见 换了个那么个小件      肯定嫌贵啊。。

网友:
丢回去给他。。。150也不修了////

网友:
拆屏赚个钱。

网友:
生意难做啊

网友:
维修的悲哀,啥时候能像修苹果一样,你修不修,板子更贵,不得不修

网友:
     没什么成本、能收150不错了、

网友:
最烦神的就是这种检测出问题,然后价格谈不拢的!我学乖了,大多先夸大一下故障,然后报个价格范围!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点火电路起到保护作用了吧,哪位能解释一下原理?

我没有电路图,有图的朋友能不能上个电路图?

网友:
仁宝回路我都忘记是怎么回事了  就知道是保护电路

网友:
唉,维修难做。

网友:
同样的笔记本同样的方法 修好了  不过坏的 是PC128 PC130 直接把这三个都换了  难道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