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优派VA2216W电源板

楼主(2012-06-29):
那位师傅手里有VA2216W 显示器    有的话帮我看哈电源板上那个8脚贴片的芯片是啥子型号
我有个这样的电源   芯片爆了    想换个电源板又找不到合适的   想修有不晓得芯片是啥子型号

网友:
图片拍清晰点,看看芯片连线情况。

网友:
拍下芯片周围电路 实在看不清楚

网友:
芯片的型号前半截是EA15   后面就看不见了

网友:
若是贴片的,难搞啊

网友:
看不清重拍。。。。。。。。。。

网友:
应该是EA1530A

网友:
EA1530A或EA1532A

网友:
   看看几脚是地 那个是接300V 过来的 还有控制开关管的、对着pdf看下就ok

网友:
找到相关的维修手册就可以知道元件型号了,维修手册可以在坛子找找

网友:
改12V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