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isl958431不出供电 求助,继续讨论————————

楼主(2012-06-29):
联想G470图纸

网友:
打错了  题目中的是  ISL 95831

网友:
7脚: 3.3V; 22脚:VDD 5V ;23脚:VIN  19.5V ; 30脚 31脚 5V ;25脚 36脚 4.8V
下管控制无5V
4.5.6.脚1.05V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测到的数据一样就是不出电压,放在那快一个月了,现在懒得研究了叫客户要不要换板了

网友:
难到这个问题就无解了 ?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您最后修好没啊

网友:
可能是短线啦,仔细查查吧,联想比较好修

网友:
进水的 还有没进水的 都是这个问题!!!
开始怀疑 HM65有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