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定决心要修好这个不开机的电源!

楼主(2012-06-29):
一杂牌电源绿线有5V,但短接绿线不启动,这是一个339+494的组合,上电494供电正常有12V,4脚3V多,短接绿线后拉低4脚到0V,但不开机,已更换494和339。输出端的两个S16C40C和一个S20C100C(是组合二极管吧)正向电阻只有145欧,不知正常否?高手们说下接下来要查哪里?求电源绿线有电压不开机的一般维修步骤!

hjq
二极管145正常。

网友:
494的驱动管、输出端的二极管确认不短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494 8脚,11脚相连的两个945和两个二极管在线测阻值正常。。。

换了945再说,看风扇是否有瞬间转动,如果有应该就是有输出电压不正常保护了。还有就是看看300V这边的几个元件是否都正常。

网友:
楼主,这电源修到这份上,应该有点难度了,修好了,上来告诉大家一下啊,我觉得如果IC换过了,驱动管也换了,输出极没有短路的话,考虑一下反馈电容,启动电阻什么的。电容代换试试。

网友(点评):
晕,查完推动电路,还有主开关电路要查呢。按你这样查不就是到处撒网吗?

网友:
把1309换掉   不行把400欧复合二极管换了  有些二极管损坏是量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