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5-DS3L点复位无反应的维修

楼主(2012-06-29):
这块主板起先的故障是不跑码,后来看到I/O 时钟芯片的引脚都黑黑的,氧化了,后来用锡拖了一遍。可以正常启动进系统了,就是点了复位无反应。测试了一下复位排针有5V。到了这一步要跑线了,懒得跑,直接搜索了一张图纸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从图中可以看出5V待机电压到排针是正常的,但是Q317的1 3脚电压只有0.5V,明显不对劲。它去到了3个地方,时钟,南桥,CPU。值得注意一下的是,这里的电压是由RNII的排阻电压上拉的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测了一下排阻的阻值,有点不正常。直接更换8.2K排阻,上电测试OK

网友:
rhk

网友:
同意楼主
怎么和华硕的通病一样,用一样的料
值得借鉴。

网友:
排阻是不是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