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5GE主板,非常不稳定,大家来看看是什么么问题,来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2-06-29):
本人有一块映泰主板     型号:A785GE   pciexpress2.0的主板,诊断卡不跑数,有时候把板子拿起来斜放着,会偶尔跑下数,但是一动,就没数了,开始以为板子哪儿虚汗了,就把板子拿到BGA上烤了一下,结果还是不行,就压北桥试试,压北桥也跑了一下数,就以为北桥虚汗了,就把北桥做了,结果还是不行,然后也把南桥做了,还是不行,但还是偶尔能跑下数,CPU供电芯片业拖过了,但还是不行啊,CPU有供电,CPU业发热,AMD的板子,CPU换了好几个,不行,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供电什么都正常,网卡声卡都没短路,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啊,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哥们,来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大家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把各点电压测完了  然后在考虑桥   你要是这样搞  多少板子都让你搞废了

网友B:
这个板CPU座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俺师傅说:做桥是最后的选择。

网友:
可能是座子的事有灯座吗上看看

网友:
就是因为把电压都测完了才搞桥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CPU座也容易出问题

CPU座我用手使劲压了    没跑过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各点电压测完了  然后在考虑桥   你要是这样搞  多少板子都让你搞废了

放一晚上,今天下午换个CPU一试,尽然可以了   不知道是不稳定还是真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一晚上,今天下午换个CPU一试,尽然可以了   不知道是不稳定还是真可以了

会不稳定的

网友:
有可能       但现在还行

网友:
    BIOS接触不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