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RT显示器消磁电阻代换问题

楼主(2012-06-29):
一15寸CRT显示器开盖,发现消磁电阻烧毁 型号:MZ73-20(后面还两个字母看不见了) ,用18欧的代换 ,开机瞬间会听到“刷” 和“嗡”的声音 但是屏幕是黑的,不亮,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能代换的,二个脚 的代两个脚 的

网友:
“刷” 和“嗡”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5576-1-1.html
一个是高压声,一个是消磁声,

网友:
黑屏和这个电阴不什么关系 ,你看下视放

网友:
看阴极是不是电压过高,或调高G2电压,或看下G1电压是否过高

网友(点评):
G1 -40多V

网友:
只要不炸保险。不显示与消磁无关啊。

网友:
3脚的 也可以代换2脚的   注意一下分辨率  这种老机  高了就不亮了   如果在800X600  60HZ 还不亮的话  那就是还有毛病

网友:
不单单是消磁电阻的问题,一般消磁电阻代换,脚位相同就行。无显示检查图像通道。

网友:
三腿的,只要把中间的腿去掉就可以呀!

网友(2012-07-31):
如果更换消磁电阻正确的,看显像管灯丝是否点亮,不亮是电源故障。亮是视放电路故障。

网友:
太简单了,你不焊这个消磁电阻再开机不就知道是不是它引起的了?没有消磁最多屏幕有点花而已,其他功能一点不影响。

网友:
,应该和消磁电阻关系不大了,

网友:
消磁电阻失效会引起,磁化,,既然高压起来了,就和它没关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