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M311+SDC7500+SDC393+WT751002方案电源不触发

楼主(2012-06-29):
本人手上有一雷龙450的电源,额定350W,峰值450W的ATX电源,故障是有待机电压,电源不触发。采用的方案是高压部分用了DM311的DIP封装的8脚IC+SDC7500(16pin)+SDC393(8pin)+WT751002(8pin)全部是插脚的IC,开关管用的是两个E13009L,输出部分的整流管采用的是(12V)S20C20C+S20C45C(5V)+S20C45C(3.3V),现在这个电源的故障就是5VSB有5.07V,绿线也有2.7-3.0V,短接绿黑线电源没有任何反应,在待机的状态下,分别测得DM311的2脚(供电脚)电压是8.2V,3脚0.3v,4脚7.2v,5/6脚相连着的焊盘量得100v,7/8脚相连302V;还量到了SDC7500的12脚供电脚电压才9.4v-10v左右感觉有点偏低了,因为手上没有这款电源的图纸,但有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电源(原来也是坏的后来拿去给人家修好了,拿回来拆开居然看不出人家修了什么地方,汗,因为没有明显的动过烙铁的痕迹)。现在讲讲我都动了些什么吧,当量到7500的供电偏低后已经把两个滤波电容10UF50V和100UF50v换掉了,还是没什么作用,试过把7500的12脚悬空不让其接入电路,结果只是那个位置的电压从9.4V升到了9.8v而已,还是感觉有点偏低,现在到了这一步就感觉没有思路了,很明显是由于基础电路理论知识不够造成了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哪位大虾知道的给点提示或者建议呀,新人在此谢谢了。因为没有相机,所以图片没办法上传,后面有的话补上图片。

就是不知道哪里把电压拉低了,我量了另外一个好的电源那个12脚的地方电源有11点几伏,待机时量得SDC7500的8脚和11脚的电压都是2.1v,4脚的电压是3.7v的高电平。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吗?

网友:
你首先确定。。。。是短路了。。还是过压了。。你先确定好
DM311是待机5V的。。现在有应该是正常的不用在过多测量了

网友(点评):
关键是现在没有发现有短路的情况,过压的话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7500的供电脚电压低了,换了相关的电容和7500也换了,还是一点反应也没有,现在就是不知道哪里把12脚的供电压给拉低了呀,没有头绪呀。

网友:
测7500的8、11脚电压并记录,短接绿黑后再测7500的4脚电压是否下降到0V、8、11脚电压有没输出变化,有示波器测更直接可以测有没输出波形。4脚电压如果没有下降到0V左右就是保护了,那就要查393电路部分了

网友:
7500b的12脚9到24V都是正常电压,楼主测下8和11脚有无2.4V,有则查两个推动三极管有无开路,短路,短接绿黑线再测4脚会不会降到0.6V,会则查7500外围和换7500,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13.14.15脚有没有4.8V无则一定是7500坏了

网友A:
待机时的电压是1#0v,2#4.92v,3#4.78v,4#3.68v,8、11#2.11v,12#9.58v,13、14焊盘相连的#4.9v,15#1.5v,16#8.1v,我这个料是SDC7500没有后缀的,不知道是不是跟KA7500b是完全通用的,料已经换过了,短接绿线后4脚的电压从3.68v降到了0.15v,8、11#从2.11v降到2.10v,12#从9.58v降到了9.43v。其它的电压没有变化。这个7500的供电和5VSB是同一个变压器,整流的二极管FR107也换了,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真的没有头绪。

网友(点评):
查8、11脚相连的推动三极管,对照二只管的各脚电压是否相同,C极的输出电压在短接前后有没变化。如果推动正常就要查主开关管及其电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时的电压是1#0v,2#4.92v,3#4.78v,4#3.68v,8、11#2.11v,12#9.58v,13、14焊盘相连的#4.9v,15#1. ...

你换过7500后电压基本正常了,说明7500的确损坏,下面再查下13009两个对管有没坏,还有13009的两个基极电阻1欧姆,多数会开路,13009外围几个电阻和二极管都要查一下,我想你一定没查到那两个1欧的基极电阻,很小一个的,你成功只差一步了。。。

网友(点评):
听了你的话自己也感觉好像离成功只差一步了,但是很不幸 的是那几个电阻都是好的,并没有开路,对管也没有量到问题,再次陷入迷茫中。

网友A:
请问各位,现在测得b1和b2点的电压相同为2.1v,而A点和E点的电压都是 1.42v,且在短接绿黑线后1.42v的电压没有变化,b1/b2点的电压也没有明显的变化,请问老师,这几个点的电压在待机时应该为多少v为正常,短接绿黑线后一般又会是变化到多少v为正常,谢谢。补充一点说明,我的电源这里用的推动管是C2235的NPN管,拆下测量(二极管档)BC和BE间的值都是630相同的,其他的任意两脚测得都是无穷大。能证明这个管是好的吗?

网友:
把那个小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点评):
换了,情况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a点和e点的电压相同1.4v没有变化,而b1和b2点的电压也相同,触发后虽然有变化,但只是下降了0.01v的电压(2.11v降到2.1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过7500后电压基本正常了,说明7500的确损坏,下面再查下13009两个对管有没坏,还有13009的两个基极电 ...

查过两个推动管C945没有

网友(点评):
量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现在测得b1和b2点的电压相同为2.1v,而A点和E点的电压都是 1.42v,且在短接绿黑线后1.42v的电压没 ...

你说的A点就是推动管的C极输出,以前测得空载时数值(推动三极管为C1815)大约在1.8V~2.5V之间,C2235没实测过就不好说了

网友(点评):
您说的空载时是电源的绿线和黑线短接后不带负载时测到的吧?现在是短接后那里的电压没有变化,跳变一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现在测得b1和b2点的电压相同为2.1v,而A点和E点的电压都是 1.42v,且在短接绿黑线后1.42v的电压没 ...

从你测的A 点和B点之间的电压来看,这两个三极管在放大壮态,再测下双开关管电压,主要查主开关电路

网友A:
开关电路查了,没有问题呀,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7500的16脚居然有8.3v左右的电压,找来找去都不知道这个电压从哪里来的。在论坛里找的电路图大多16脚都是接地的,我这里这个板上的是SDC7500,13、14脚相连,电压测4.9v正常,15脚不和13、14脚连,测得1.5v(不知正常否);16脚也是单独的,也不接地测得8.3v左右 的高电压,这里明显不正常,可却是找不到这电压的来源,另外一个好电源上测到的16脚是0v(一模一样的板和料)。

图片用手机拍的,所以不太清楚,将就着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路查了,没有问题呀,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7500的16脚居然有8.3v左右的电压,找来找去都不知道这个电 ...

7500芯片的16脚通常在待机时只有零点几伏,启动时在2V左右。不知楼主另一个同型号的电源的7500芯片的18脚是几多伏,个人感觉这个电源的15脚电压不正常。楼主有试过再换一块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路查了,没有问题呀,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7500的16脚居然有8.3v左右的电压,找来找去都不知道这个电 ...

我也很奇怪,查了好多论坛里的跟7500有关的电路图,大多是16脚接地的,就算不接地,电压也不应该那么高,我在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好电源上测得7500的16脚不管是待机还是工作后都是0v,而13和14脚是4.9v,15脚是1.5v,而现在这个有问题的电源测得的16脚的电压已经几乎接近7500的供电电压了9v左右了,更郁闷的是现在怎么追查都查不出这个电压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15脚多数和13.14在一块的,有的不在一块中间有个3.3K电阻,你查下这个电阻,是不是变值了,16脚电压都是0.几伏,这电压偏高,查外围吧

网友(点评):
可我这个电源15脚和13、14脚相连的有两个电阻呢,一个是棕黑橙金,另一个是红黑红金,应该是一个2.2k一个10k,10k那个拆下量没有问题,2.2k那个拆下量只有1.95k,真是少见哦,电阻会变小?难道是我的表误差那么大?

网友(点评):
过了这两个电阻到15脚后,再经过两个分别是棕黑红和红紫红的电阻接地,另外13、14脚的另一路经过一个4.7k(黄紫红金)的电阻到达2脚,这些都正常,关键是16脚那8-9v左右的电压从哪里来,跟了线路都没有跟出来,

网友:
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走进了死胡同了,找来找去一直都没发现不正常的地方和物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不正常了,可是要找不出来为什么不正常,为什么上图中的A点我把跟A点相连的所有料都去掉了怎么该点电压还是会从0v慢慢上升到7500的12脚的供电电压那么高,难道这电路板还有夹层,走了内线?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为什么在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电源上测到该点的电压为0v呢。严重陷入迷茫中。把料拆完后用万用表测试该点并没有找到与其相连的物料或者焊盘了呀。难道这个点的电压是空降来的?这个的电压再经过两个4148后就到达了7500的16脚,不知道它会对7500的正常工作有什么影响。期待高手来解答,就差没有数码相机了,否则我把所有的图片都发上来大家就好帮分析了。

网友A:
真的要崩溃了,  在万般无奈之下,拆掉了跟16脚相连的附近的所有料后,再一个个的装回去,居然好了,16脚的电压也成了0v了,自己都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就这样好了,折腾了好几天的电源就这样突然的好了,这样没办法总结经验啊。12v,5v,3.3v都出来了,料都用回了原来的料,自己还在纠结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要崩溃了,  在万般无奈之下,拆掉了跟16脚相连的附近的所有料后,再一个个的装回去,居然好了,16脚的 ...

试了机吗,会不会是虚焊啊,还是你换的7500B性能不良,我估计多半是7500性能不良,总之修好了就行。没白费工夫,学到技术了,

网友(点评):
也没学到什么技术,只是逼着我去多找多看了几张电路图而已。但没有师傅指点,还是没有完全弄明白。

网友(点评):
要是有数码相机在旁边的话就可以把全过程记录下来了,这样也可以说是有图有真相,本来还想最后修好后整理一下重新发个实例帖的,现在这样不明不白的好了,都不好意思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机吗,会不会是虚焊啊,还是你换的7500B性能不良,我估计多半是7500性能不良,总之修好了就行。没白费 ...

2.2K的电阻最好换掉,时间长了可能会烧坏7500

网友(点评):
那个2.2k的电阻我测才得1.95k左右不会是表的误差吧?如果是误差的话那我同一个表测量10k的电阻的时候怎么没有那么大的误差?用的同是20k的档位来量的。其实也没从里面学到什么技术,只是逼着我去多研究电路图了而已

网友:
找了好久,终于把SDC7500的资料找到了,15和16脚的功能分别是误差放大器2的输入负端和正端。跟我们平时在电路图上看到的7500B的是不一样的,7500B的13.14.15脚都是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