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LCD19R09液晶电视维修

楼主(2012-06-29):
经销商拿来一台乐华LCD19R09液晶电视,谁是不亮 ,通电观察,屏幕一闪即灭,有光无显,并且电源指示灯可随电视机状态发生变化,初步断定,驱动板应该没大问题,故障锁定为高压部分,拆机,为电源高压一体版,首先用自制点灯器测试4根灯管的亮度及好坏,测得一根灯管不亮,且观察电源高压一体版无电容鼓包,场馆无不良,高压线圈阻值大概正常,于是判定为高压芯片保护电路动作,高压芯片为0z9938gn,百度PDF无效后,上论坛有了,有哥们说将3脚对地,说法不一,还是先将三脚对地,处理好绝缘,装上,LOGO《乐华彩电》出来了,装机测试OK

网友A:
3脚对地没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脚对地没有影响吗?

测试一直没出问题

网友B:
既然都已经知道灯管故障了还去保护明显的不负责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已经知道灯管故障了还去保护明显的不负责任

你要知道山寨的东西,你没必要去冒那个风险,换做是你,包的严严实实 的,你去把他暴力拆来

网友:
这样行吗?会不会返修?

网友:
明显灯管问题都不换?去保护有安全隐患的,好不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知道山寨的东西,你没必要去冒那个风险,换做是你,包的严严实实 的,你去把他暴力拆来

去保护还不如改高压条,起码安全

网友:
改掉保护,这是直接简单.

网友:
学习  又修好了一台

网友:
原来坏一根灯管后去保护还可以让高压板继续工作啊  学习了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我经常这样做,没反修的

网友(2012-08-02):
解决问题在速度就是好办法,只要OK就行了

网友:
换根灯管又不贵,这种破坏保护电路的方法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