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分屏

楼主(2012-06-29):
今天碰到一个惠普v3000
一开始开机分屏,吹了下显卡结果就点不亮了,之后做了下显卡还是不行,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会不会温度过高显卡芯片坏掉了

网友A:
这个机子不应该呀

网友:
直接换一个显卡吧!

同意楼主: 2.5 反对楼主: 5.0

网友:
换显卡吧,最近遇到几个花屏的丛植都不行,显卡坏了。换个就OK L

网友:
这个典型显卡坏

网友:
你那里没有旧版本的显卡吗/.我们店里少说150块是有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修之前有没有跟客户说有风险哦,重新值珠下试下不行就真要换显卡咯

网友:
呵呵,这个是通病的啊,这么多年了,提前跟客户说好就行了。维修有风险啊,靖几天就被人搞走一个硬盘,

网友:
显卡问题,换一个芯片吧

网友:
若找不到问题,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B:
显卡换过了吗  ?

网友:
显卡以前换过了,是最新的,温度控制的也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换过了吗  ?

本来就换过,是改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不应该呀

显卡本来就换过

网友C:
那个是南桥芯或cpu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南桥芯或cpu座坏了

会不会是显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