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放电后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12-06-29):
今天去顾客修一台电脑,是联想品牌机,他说刚才突然停电了,等来电后,电脑开机就进不了系统了,出现黑屏或死机或蓝屏。一开始以为是系统或硬盘问题,我用U盘系统也出现同样情况,于是我插入主板检测卡,显示代码D0或D1,内存不过,我换了内存条,还是一样,于是我把主板放电了,放电后开机按F2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使用过程也正常,然后我重启或关机再开机还是出现原来的问题,只能再把主板放电,又可以正常进入了。。。我想可能是电池问题,换了电池后还是一样,进入进入BIOS不管设不设置后保存后都一样不行。现在只能把主板电池拿掉,然后每次开机前就拨掉电源线放电了。。。
这个问题应该是在主板上或BIOS设置的问题(但为什么主板检测卡会显示D0和D1?),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高手们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点评):
遇到好几次了,都是南桥坏

网友:
南桥出问题了吧

网友A:
这是IO 坏了,换一个芯片就可以OK的, 断电造成的IO冲击坏的。

网友B:
兄弟遇到我算你好运,我刚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换io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遇到我算你好运,我刚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换io后解决

谢谢,我去试换下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IO 坏了,换一个芯片就可以OK的, 断电造成的IO冲击坏的。

非常感谢谢

网友:
好了告诉一声

网友:
等候你得消息啊!

网友:
南桥外设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