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集显 加电不显

楼主(2012-06-29):
主板受雷击 坏了一堆件(网卡、cpu、isl6266a、isl88731a及一些小电容电阻),网卡电路先放一边,更换供电芯片,加cpu上电电流只0.25+,各路供电都产生(包括VCC_CORE),过程就不说啦,测量isl6266a一脚(DELAY_VR_PWRGOOD)只有0.7+的电压,上啦电压及电阻都正常,此信号只去了两个地方,如下图:

R259是没有料的,加了一个0欧的电阻,PM_ICH_PWROK可以顺利产生并且机器点亮,但是没有去测量稳定性,考虑问题还是存在先修,我怀疑北桥有问题,但不知道这个信号有无对北桥有什么影响;或者说还有种可能是isl6266a的条件还不够产生这信号吗,求高人帮分析

个人一点私心,不想做桥一是麻烦,二是自己做的怎么也不如工厂出来的好

网友:
打阻值,如果能看到线路可以切断到北桥的,不过一般这样的北桥很难坏。继续查一下吧。

网友:
建议LZ多考考机.稳定了也可以的.

网友:
之前取掉了U19,DELAY_VR_PWRGOOD还是被拉低,这块可以排除u19这一路问题啦,今天找到了一个点把DELAY_VR_PWRGOOD独立出来,有3.3v输出,这可以确定问题就出在北桥上面了,我想法是先用个0欧电阻把这个信号上拉,如果稳定就这么办啦,不稳定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