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325 刷BIOS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6-29):
这机器本来不亮,刷了BIOS就出现这情况了,然后约10秒关机。
请叫如何解决? 这图是用别的朋友的。

补充内容 (2012-6-30 09:17):
AMD   集成

网友:
BIOS版本不对吧

网友:
BIOS确定是对的。楼主详细点讲情况。什么芯片组

网友:
按板号刷最安全

网友:
图片意思就是主板信息不对应,无法启动~1

网友:
以下是在论坛里找到的:BIOS中产品信息丢失而出现以上提示。那就找可以更改产品信息的软件呗。还别说真有。HP_DMI TOOLS 论坛上有。谢谢程序提供者为了方便我提取了用到的一个文件。HPSET14A,进入纯DOS,提配一下哥们先用纸笔记下本本电池槽上的Serial:xxxxxxxxx  product:xxxxxx#xxx. 输入命令HPSET14A回车
选P 写入模式

选择机型我这是COMPAQ 326 选择2

输入PN码哪里找PN码?在电池仓那里有块条子。

按1写入代码

输入SKU SKU我也不晓得是什么就输入PN一样的了。

输入25位CONFIG ID,我也没找到这ID提示可以不用输入。直接按回车。

按Y后提示“成功写入主板。”

重启按F10进入COMS 选 择系统信息项查看

UUID自动填上去了。产品名称 编号都有了。退出。屏一黑直接就显示微软滚动条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