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一例不常见启动故障

楼主(2012-06-29):
今天帮看了一台台式机,现象为开机无显,无声。
检查流程如下:
1.拔掉内存,能报警,擦拭了一下插回,现象依旧。
2.拔掉外设,现象依旧。
3.拔掉硬盘、光驱、前置面板现象依旧。
4.给CMOS放电,能显了,赶紧插回各种东西,再试,又无显无声。
5.再次放电,又能显了,进BIOS改时间,保存重启,又无显无声。
6.再次放电,又能显了,不改了,按F1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改个时间,重启,又无显无声,主板上发出“的的的”很小的声音。
7.机主反应说之前发现前置USB接口坏了,一看发现USB接口里的四根线均裸露出来,且搭到了旁边的USB接口的铁壳上,不会是因为短路烧了主板吧,急忙用手试主板上各个元件,全都巨烫。
8.关机,将所有东西又拔掉(包括前置面板),只剩下CPU、内存和集成显卡,CMOS放电,开机,能显,重启后还是无显,主板上发出“的的的”很小的声音,各元件也巨烫。
9.觉得应该是某个电容或主板上电源元件内短路了,看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异常的元件,觉得主板有点脏,打算明天清扫一下看看,不行只好告诉机主换板吧,没这设备换元件。
{:soso__17180780843654822062_2:}{:soso__17180780843654822062_2:}{:soso__17180780843654822062_2:}

网友:
真的是怪事,还是换板安心点
另外,什么叫所有元件都巨烫,整个主板还是某个地方的元件

网友:
主板上各个元件全都发烫建议换主板

网友:
先换电源试一下,看主板元件还烫不烫,再确定是否主板问题。

网友A:
这毛病见多了,你说主板各个元件发烫,那么具体温度是多少啊,人的体感温度超过35度就会感觉很烫了!!!!!!!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就是板上所有能用手摸到的元件都很烫,电源芯片、时钟、BIOS、桥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毛病见多了,你说主板各个元件发烫,那么具体温度是多少啊,人的体感温度超过35度就会感觉很烫了!!!! ...

就是手不能放在上面,超过2秒就会条件反射弹开那种.

那估计不行了

网友:
{:soso__1577400487052573316_4:}
今天下午把主板清扫了遍,也换了个电源试了一下,结果依旧,宣告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