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pad 开机报错代码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2-06-29):
101: 中断失败
102: 时钟失败

103: 时间中断失败

104: 保护模式失败

105: 最后的 8042命令未接受

107: NMI 检测失败

108: 时钟总线检测失败

109: Low meg芯片选择检测

10开头的通常都是主版设置的问题 进BIOS调试基本可以搞定

110 平面奇偶 检测内存 内存插槽 如果有接到电脑的扩展部件移除 系统主板

111 I/O奇偶 检测内存 扩展部件或端口复制器 系统主板
.
11XX
1101: A类设备检测失败 串口设备 通讯接线 系统主板

12XX
1201: B类检测失败 系统主板 (红外
)
158 即设置了SuperVisor密码但没有设置硬盘密码 设置硬盘密码

159 硬盘密码与SuperVisor密码不相同 设置硬盘密码与SuperVisor密码相同

161 电池失效 检测备用电池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
163 时间和日期未设置 设置时间和日期 系统主板
.
173 设备数据丢失 在屏幕上选择OK,然后设置时间和日期 备用电池 系统主板
.
174 设置错误:先进行检测安装的设备列表 再改变FRU部件 检测设备配置 硬盘驱动器 系统主板
.
0175 CRC1错, 停止了 POST任务. EEPROM 校验错. 系统主板

0177 SuperVisor密码检验错 系统主板

0178 EEPROM 失效 系统主板

17XX
1701: 硬盘控制器失败

1780, 1790: 硬盘0出错

1781, 1791: 硬盘1出错 硬盘驱动器 系统主板

183 提示输入SuperVisor密码时输入错误 输入正确的SuperVisor密码

184 开机密码检验错 进入BIOS设置中重置开机密码

185 非法的启动顺序 进入BIOS设置中重置启动顺序

186 1系统主板

0187 EAIA 数据读取错误。 读取EEPROM 失败. 系统主板

0188 非法的RFID 连续信息区域或CRC2错。 EEPROM校验错. 系统主板

0189 非法的RFID 连续信息区域。 EEPROM校验错. 系统主板

0190 电池电量极低错误 给电池充电 电池仓

0193 RF天线被移除. 输入supervisor (超级)密码

0194 笔记本被携带通过安全检测门 输入supervisor (超级)密码

0195 安全保安硬件受到干扰 输入SuperVisor(超级)密码进入BIOS 设置工具, 选择Config, 选择 IBM Security Chip, 选择ClearIBM Security Chip 可清除这个错误安全芯片 系统主板

0196 安全保安硬件被移除 输入SuperVisor(超级)密码进入BIOS 设置工具, 选择Config, 选择 IBM Security Chip, 选择Clear IBM Security Chip 可清除这个错误 安全芯片 系统主板

0197 非法的远程修改要求 远程配置安全保安芯片失败. 确认该操作重试
.
01C8 多个Modem设备 - 移走其中一个按Esc继续. 移走一个MiniPCI Modem 卡或Modem子卡, 或者按Esc忽略该错误继续
.
系统主板

01C9 多个网络类设备 - 移走其中一个按Esc继续. 移走一个MiniPCI Ethernet 卡或Ethernet子卡, 或者按Esc忽略该错误继续
.
系统主板

网友:
先保存着,需要时再看看,谢谢呀

网友:
为什么没0199报错   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F9回车 F10回车

安全芯片密码保护
冷启动按Shift+F1进入bios然后选择security--->ibm security chip--->clear ibm security chip,重启就行了.但是要注意的是清除安全芯片后,以前被加密的数据就再也不能被解密了,即使想起密码也没用了,建议大家在忘记安全芯片的密码后想重新设置新密码的时候用以上方法清除安全芯片里的内容! IBM 客户端安全软件只能在包含 IBM 嵌入式安全子系统的 IBM 计算机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