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笔记本

楼主(2012-06-29):
今天朋友一笔记本坏了让我修,黑屏,开不了机。待机电流只有10毫安,按开机键后电流维持在200毫安左右,但风扇转一会儿就停了,用诊断卡也不跑码。由于本人是第一次修本本,所以不知怎么修,请各位高手帮忙出着

网友(点评):
你这贴子也够牛的,什么都没说,帮你卵啊。

网友:
哥们儿  发帖不是这么发的  你总得说说什么情况吧  详细点

网友A:
你下载分也不少了呀....怎么会这样问问题呢.
你这个电流是用电流表看出来的.还是???
电脑是有电压没有起来.或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就是本本黑屏开不了机,但按开机键时指示灯要亮,看cpu风扇转几下就停了。拆机取出主板用稳压电源直接加电,电流只有10mA.按开机键后风扇也是转几下就停了,但电流有200ma .插上诊断卡使终不跑码。现在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
说的电流好NB啊 风扇转一下停正常  哎小学文化 不懂说的电流是多少 一般待机0.10以下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分也不少了呀....怎么会这样问问题呢.
你这个电流是用电流表看出来的.还是???
电脑是有电压没有起来 ...

用假负载测有1.5伏的核心电压,看样子有点像保护了,但不知如和下手,电流是从稳压电源的电流表上看出来的

网友:
你这样说=放屁,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也不是神仙,最起码你也要量一下,供电看有没有少的

网友B:
哈哈!这咋说呢! 你都没有修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咋说呢! 你都没有修过。

是第一次修本本,所以拆就拆了半天。不知怎么下手,要测哪些电压点

网友(点评):
兄弟 现在这种情况啊你只有两个选择:1送给同行修好了给你朋友2就是告诉你朋友说修不了 修笔记本要有点基础知识要不然你发帖子说的也不明白,别人说的你可能也听不懂 运气好的话碰巧蒙对了就好了现在开始慢慢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第一次修本本,所以拆就拆了半天。不知怎么下手,要测哪些电压点

太多了 啊!不好说啊!先看主板上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就跟没炒过菜的拿了一大堆佐料不知道怎么搞一样,这种故障应该是缺某组电压,或者有短路保护造成的@!

网友:
楼主很强悍,呵呵呵,你最好别弄了,说不定会被你弄的烧了一大篇

网友:
反正是先查供电3v,5V。没有就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看你还是别搞了,要不然本本就废了,还有,你能重新把它装好吗?

网友:
第三种选择发来我帮你修

网友:
我也不要你钱把你下载分都给我吧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电路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