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300怎么超倍频和外频 主板是华硕P5QPL—AM

楼主(2012-06-29):
E3300怎么超倍频和外频 主板是华硕P5QPL—AM 金士顿DDR2 2G 800的
华硕

网友A:
新手求教程

网友:
要进bios设置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进BIOS设置CPU的主频,然后看能否开机

网友:
这个垃圾主板超不上去的,放弃吧

网友:
倍频是超不了的,只能超外频,E3300可以硬改,不过需要主板支持,P5Q一般小超点还是可以的,需要进BIOS调

网友:
这个超频没意思了,换掉一台吧!

网友:
超频也发挥不出来那样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