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篇关于华硕GA-945G*****S2板子的开机流程 希望高手们给个指教!

楼主(2012-06-29):
小弟是新新手,刚学 想找一篇关于华硕GA-945G*****S2板子的开机流程 希望高手们给个指教!重点是IO   it8718f-s的上电到发出PG信号 越详细越好! 各位哥哥姐姐 帮帮忙啊急用!

网友:
自己顶一下 高手们 求求你们 快来啊

网友:
你要的这个不好找啊!我也想要啊

网友:
...  我是刚学的 高手们 谁会?

网友:
主板工作原理
(听说ATX电源采用了PS-ON控制电路,请简单介绍下吧?
答:ATX电源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不采用传统的市电开关来控制电源是否工作,而是采用“+5VSB、PS-ON”的组合来实现电源的开启和关闭,只要控制“PS-ON”信号电平的变化,就能控制电源的开启和关闭。电源中的S-ON控制电路接受PS-ON 信号的控制,当“PS-ON”小于1V伏时开启电源,大于4.5伏时关闭电源。主机箱面上的触发按钮开关(非锁定开关)控制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的输出状态,同时也可用程序来控制“电源监控件”的输出,如在WIN9X平台下,发出关机指令,使“PS-ON”变为+5V,ATX电源就自动关闭。 )
默认时候电源是没有输出的,但是PSON例外,这路电是供给主板,以作为开机触发

1.在一块ok板在未插ATX时.南桥的CMOS电路在a:钮扣电池b:针帽c32768晶振都正常的条件下开始工作.保持着BIOS修改数据.

2.当主板插上ATX电源(包插220V也插在电源上),ATX9脚SB5V待机电压即刻发送给主板上的待机电路使主板处于待机状态,同时ATX14脚为5V左右的高电平.表明电源处于待触发状态.

3.按动触发开关,触发电路开始工作,发出一个0V左右的低电平,使ATX14脚+5V电平中和,变成0V,电源全面工作,发出5V,-5V,3.3V,12V,-12V.

4.ATX全面工作100-500毫秒后.ATX8脚发现一个高电平的pg(power good)信号.发送给主板的所需匹配的电路.a:vco电源ic产生vco电压,b:时钟ic产生时钟,c:复位模块或门电路产生

复位.

5.vco电源管理ic在供电,pg,vid,sdate(系统数据),sclk(系统时钟),gd(接地) 都ok的情况下,开始工作,控制上下mos管产生vco电压,发送给cpu ,北桥,南桥(部分).

6.时钟ic在供电,pg,sdate,sclk,14.318晶振起振,gd都正常的情况下,把14.318产生的频率经内部分频,倍频产生出100M,66M,33M,48M,24M等不同的频率,发送给主板所需匹配的设备或元件.

7,复位电路在供电,pg,时钟.接地都正常的情况下开始工作,把ATX8脚送出的PG信号经内部延迟,最终转换pci-restet,发送给各大设备,使各设备初始化.其中北桥接到PCI-RESTETR后

经内部转换或CPU-RESTET,并发给cpu.

8.cpu在供电,时钟,cpu-rst,接地,pg正常情况下开始寻找BIOS,BIOS再把引导程序反馈给CPU所经过的总线(数把总线),经过几个读取周期.直到屏幕点亮为止,点亮后逐一检测CPU频率,内存兆数,光驱,键盘.mouse等设备

谢谢了 我知道了 有问题 找百度!!

网友:
学习多多百度。。!~

网友(2012-08-08):
这外估计不太好找

网友(2013-05-05):
很详细的讲解啊,学习了

网友:
留个脚印```````

qq透明皮肤 qq签名 伤感网名 qq头像情侣 唯美意境图片

网友:
学习的路程艰难险阻啊,这样没系统的学习,很是摸不着头脑